电源高压一体板与通用高压板的接法

楼主(2010-05-04):
电源高压一体板改成通用高压板如何连线,通用高压板没有输入接口如何改,再一个就是通用高压板如何与驱动板连接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吧。1。首先找到通用高压上的12V输放脚和接地脚,一般是连接那两个电容的正极和负极的针脚。2。找到控制线的针脚。以上图看来,是从左至右最后一针。3。在电源板上找出12V输出的点和地。把线边上就可以了。4。把高压板上的控制线接到主板上的ON/OFF脚上。(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12V电压要和原来的高压板断开。)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讲的很仔细,就按这样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从电源板飞个12V的电源进高压板电源,然后在驱动板的高压座上找到开关针,飞到高压板与其相应的脚就OK拉,一起就3条线,不知道的话还是多学点吧。。。。

网友:
三根线就可以了,12v,地,和控制线,12v最好是先测一下,有的25v会烧的

网友:
请问控制线怎么找啊,小弟刚学这个谢谢

网友:
高压板上应该有 字母 adj 应该是吧 , 高手说下。。。 我也是新手

网友:
有些高压条6个角都要接的。
1.12v 2.12v 3 .ena 4.adj 5.gnd 6.gnd
根据这个接试试吧

网友:
adj是亮度控制的,ON/OFF是开关机

网友:
我就是这个,经常搞不明白

网友:
我一般都是按照上面的标志来接线的

很少碰到问题

网友:
如果板上没丝印,你就跑线。ON/OFF这个脚他是直接或者通过电阻连到三级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