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显卡维修小技巧(未通过)

楼主(2010-05-04):
修花屏显卡一般需要软件定位短路显存就可以确定 哪颗显存是坏的,下面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首先找个品牌机主板,开机有全屏LOGO的也行,把花屏的显卡装上打开电脑在出现全屏LOGO的时候那么显卡的画面如果有部分残缺花屏的话,那张显卡坏显存就有可能被定位,这个时候就只需要把手指靠近每个显存的表面,观察LOGO的画面残缺花屏的区域看有没有图像变化,当手指摸到哪颗显存时闪烁图像变化,那么那颗显存很可能是坏的如果效果还不明显也可以摸显存的引脚!我就用这种方法修好了很多张显卡,当然还是有这样修不好的,呵呵,办法很笨 但也有一定效果!大家可以自己试试行不行,不行的话也别骂我哈!
另外注意我试显卡的时候机箱和身体没有接地处理和平常一样没刻意做什么准备! 手靠近的触摸的时候是属于一种信号注入吧!机箱电源本身有一定得漏电电流,一般不会电伤人但会被电麻到,怕电的把机箱接地再试,但接地后效果不知道好不好,当机箱或电源外壳没有接地的时候,千万别别打光脚板湿鞋或给自己接地,不然你会被点麻到!尽量穿增大接地电阻提高安全免得被点到!如谁有更妙的方法也请交流交流!谢谢!

网友:
logo一般一闪就过去了

网友:
1# 梁勇刚梁勇刚 显卡花屏分竖道和横道 还有点的位置

网友:
没试过 但是我认为 还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