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940的板,开机到D0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0-05-04):
有一块940的主板,开到跑到DO后自动关机了,每次都是这样,求助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先查有有没有那路电压缺失或者偏低
如果是NV芯片组的
压一下桥开机,看是否空焊

网友:
供电正常,没有什么短路,桥也压过,求各位老兄帮帮小弟

网友:
把跑代码的过程贴上吧

网友:
有些桥是压不出来的,有条件做做看

网友:
代码过程发上来,从代码过程中可以估计出是哪里坏,然后再查电压

网友:
主板的代码每次都是跑到DO就自动关机了,次次都是这样。

网友:
瞧一下测试卡的复位灯对不对   最好是先测一下主板的几个关键点 然后找出问题 存在于那个部分

网友:
要具体的跑码过程。看一下。

网友:
建议1:更换CPU 44
2:不行压CPU座看看

网友:
是CPU坐的问题

网友:
电源的输出检查了没有是否正常,

网友:
换条内存看看,有些板检查不过内存,就关机了

网友:
你不上内存看看 掉电不

网友:
多谢各位老兄,重做NB,已OK了

网友:
这一故障主要是NB散热不够好,发热量大而引起虚焊,重新植珠一次就无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好好查查!!!

网友:
LZ可以空板试试      开关线不插试试

网友:
温度 CPU底座 虚焊

网友:
应该是供电部分有掉电的,如果桥虚焊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吹桥吧,明显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