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又是一块全板不复位,技嘉462的板子

楼主(2010-05-04):
今天又接收到一台技嘉CPU462结构的板子,型号忘了。故障是全板不复位,首先检查了各个主供电,全部正常,再检查各个时钟测试点,用示波器测得均有波形显示,而且时钟芯片旁的220电阻大致都有1点2伏的电压输出,个人认为此板供电,时钟应该都是正常的,接下来检查复位,测得PCI   a15脚复位电压为0伏,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复位针脚电压正常,全板不复位。跑了PCI   A15脚的线路,发现跑进了南桥,难道是南桥挂了吗?应该不会啊,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PCI  A15脚正常电压应该是三点三至五伏左右吧,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呢?希望各位路过的高手给予指教指教!不胜感激    谢谢大家!

网友:
看一下BIOS是否有复位。

网友:
BIOS的复位测试脚是第二脚吧?好象也没复位

网友:
有没有换CPU试一下,还有就是FSB的跳线看一下

网友:
全板不复位的总是那么难修啊

网友:
换IO  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