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处是98V,应该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0-05-04):
电池处是98V,应该是那里的问题

这个和电脑没有任何关系,是一个二极管台灯的充电电路,带电池,现在问题是台灯有问题,充电的时候呲呲的响,拆开后量下发现电池竟然有98v,发光二极管不是只需5v的供电吗?肯定有问题了,该是那里的问题?
1N4007拆下来测正常,电阻值正常,

梧桐叶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这个是冲电的电路吧

网友:
无头无脑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是笔记本 还是台式机 是复印件还是打印机 哪里有98v的电路 你要问什么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LED是限流元件,不是限压元件,用的是RC限流元件,限制了电流的
这种电路采用适当的R和C,在小电流,对电压要求不高的领域,使用很广泛(LED小照明,剃须刀等),

网友:
如果二极管没问题 那是不是降压电容击穿了 不过电容击穿了 二极管也应该挂了 最大的可能是这里没有滤波电容 你测量的可能是峰值电压

网友B:
300K电阻上并联的电容应该是为充电电流提供旁路,否则充电电流会在300K电阻上产生压降。而330电阻仅是发光管的限流电阻

四个二极管构成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约0.9
电池电压如果只有98V,应该为某个桥臂上的一个或者两个二极管开路
220 X 0.9 =198
198 X 0.5= 99

网友:
我把电池拆下来测是直流5v,电池是直接在图中的电池+、-接着,而电池+、-处直接测得的电压交流是98v,所以这个电路肯定有问题。输入电压是市电220v

逸风说的,某个桥臂上的一个或者两个二极管开路,我看了没有开路,但是也重焊过故障没有排除

网友:
上实际的图,高手看下给个意见,

网友:
这是一个廉价的充电电路,在这个电路里不接电池时测到98V的交流电压没有什么奇怪的。你要在接上电池充电时,测电池两端的直流电压才对。更必要的是测此进充电电流的值,是否在电池正常的充电电流值的范围。你使用的是什么电池?各种充电电池的电流电压值是不一样的,如果电流过大,可能会引起电池、蓄电池发烫,异响。。。如果是这样,可适当减小降压电容的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300K电阻不是降压电阻,实际上不要这个电阻也可以正常工作,它主要是在断电时泄放电容上的电荷。这种电路是利用电容和负载串连接,容抗绝对大于负载电阻来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电流。

网友:
这是一个廉价的充电电路,在这个电路里不接电池时测到98V的交流电压没有什么奇怪的。你要在接上电池充电时,测电池两端的直流电压才对。更必要的是测此进充电电流的值,是否在电池正常的充电电流值的范围。你使用的是 ...
引用 网友C:

就是接上电池测得交流电压是98V,但是没有测直流电压!

你的意思是此电路没有问题,那么98v的高压不怕把电池充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300K电阻不是降压电阻,实际上不要这个电阻也可以正常工作,它主要是在断电时泄放电容上的电荷。这种电路是利用电容和负载串连接,容抗绝对大于负载电阻来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电流。
引用 网友C:
[/quote

没有说过时降压电阻
个人认为这个电阻主要的作品是发光管的限流呀

网友:
你测量一下两个桥臂的中点电压是多少
桥式整流的开路电压也不可能等于输入电压的一半

网友:
楼主在仔细看看你的电路是否画错了,没有LED的直流电流回路呀?难道是交流LED?

网友:
电池那里和LED已经构成了一个半波整流回路

网友:
这个图很有意思,绝对把原器件数量降到最少了。
400v电容和330k电阻是电容降压部分,330k电阻是给电容的放电回路。
150电阻是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
最有意思的是那个整流桥,他整流的是发光管和150电阻上的压降。
你把电池安装上电压就会降下来的。

你所描诉的故障最大可能性是电容漏电,这种漏电可能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

网友:
同意王大修的分析。就这几个元件应该好检查。看到这种电路就想到过去无电源变压器电子管收音机的6.3伏0.3安电子管灯丝供电,有许多就是采用一个4.75UF的日光灯补偿电容和灯丝串联来获得的。记得我当时有一个24伏45瓦的烙铁也是和一个电容串联供电的。结果有一次脑袋一短路,直接把烙铁插入220伏,嘭一声就报销了。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表 你用下普通的指针式万用表试试 我看是测的是峰峰值

网友D:
既然大家对于这个图这么有兴趣 我来抛个砖

  电容在这里是降压作用 11楼的说明我同意 我现在分析一下电路里其他几个元器件的作用
这里容抗Xc = 1/(ω×C)= 1/(2×π×f×C)=1/(2x3.14x50x1.5x10 -6次方)=2123欧姆 这里我们忽略这个电阻的作用
  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在50Hz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5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2123欧姆。当220V的交流电压加在电容器的两端,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103mA。虽然流过电容的电流有103mA,但在电容器上并不产生功耗,因为如果电容是一个理想电容,则流过电容的电流为虚部电流,它所作的功为无功功率。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元件,则阻性元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取决于这个阻性元件的特性。例如,我们将一个110V/8W的灯泡与一个1uF的电容串联,在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压上,灯泡被点亮,发出正常的亮度而不会被烧毁。因为110V/8W的灯泡所需的电流为8W/110V=70mA,它与1uF电容所产生的限流特性相吻合。同理,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电池与1。5uF电容串联接到220V/50Hz的交流电上,可以充电,而不会被烧毁。因为电池的工作电流也约为103mA。因 此,电容降压实际上是利用容抗限流。而电容器实际上起到一个限制电流和动态分配电容器和负载两端电压的角色。这里相当于一个半波整流 半波整流电路的电压等于0.45倍的电压  这里220x0.45=99v 理论上的 当然这里没有滤波 靠的是万用表内部自己滤波 不同的表 电压肯定不同
  当ac1为正半周的时候 电流从ac1=rc=桥堆左下=电池+ =电池- =桥堆右上=ac2形成回路 正半周 给电池充电
  当ac1为负半周的时候 电流从ac1=rc=发光二极管=150电阻=桥堆左上=ac2 负半周发光

为何。 + 5 通俗易懂。

网友:
我上次有一个LED发光二极管的灯,和你的哪个灯的电路差不多。正常使用的时候,二极管灯需要3V电压。
电池输出98V感觉不太正常

网友:
谢谢   二十楼得讲解让我对电容有更深的认识

网友(2015-06-09):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LED是限流元件,不是限压元件,用的是RC限流元件,限制了电流的
这种电路采用适当的R和C, ...

楼主提供的就是阻容降压电路,LED在主要是限制220V经过阻容降压后流入到整流桥两端的电流值,其电池正负两端也是连接整流桥堆输出端进行充电,其四个串联二极管也处于交流电正负半周变化阶段进行导通和截止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K电阻上并联的电容应该是为充电电流提供旁路,否则充电电流会在300K电阻上产生压降。而330电阻仅是发光 ...

桥臂上两个二极管开路的话,则会影响桥堆两端到电池正负两级总输入电压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大家对于这个图这么有兴趣 我来抛个砖

  电容在这里是降压作用 11楼的说明我同意 我现在分析一下 ...

AC1在处于正半周状态期间,相当于整流桥堆处于正向导通状态.相反处于负半周期间,本身处于反向截止状态,相当于220输入电流通过LED和150电阻限流没有经过零线到电池正负两端充电形成回路状态.

网友:
电池坏了,折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