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420A 提示错误

楼主(2010-05-04):
开机提示"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UPDATED ERROR"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READ ERROR"
按F1继续按F2进BIOS.内存换过,硬盘、光驱、都拆下来了。还是一样。想写个BIOS吧没程序。现在没招了,请高手给指点一
下。谢谢!!!!!!!!!!!

网友:
"系统配置数据读取错误"南桥方面读取错误产生的。COMS电池有插好吧。

网友:
你看一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CMOS恢复出厂设置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