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W3Z不亮机

楼主(2010-05-04):
ASUS W3Z待机000--001,触发电流表现为不过内存,诊断卡4D,各大电感电压都以正常输出,内存代换过,北桥ATI 200M换过,南桥ALI M1573+ A1也重做BGA了,IO,BIOS,CPU座都加焊了,故障现象一样,有谁修过这个板子,帮忙解决。

网友:
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所有大件都让你干过了 现在问题依旧可能是PCB板材的问题 也可能微小的电路上有问题你没查到

网友:
多谢朋友们的关注。我试试看。

网友:
4D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做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