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1000旋转屏不亮机

楼主(2010-05-04):
HP 1000待机001,有3V,5V,可触发,触发后电流到003就停止不动,除了3V,5V,其他电压都没有,北桥重做BGA了,故障一样,请高手帮忙指点还怎么查?之前是烧了,5A短路,TPS5116的上管烧了,换后不短了,故障如前所述。
求助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看正常不?

网友:
更换EC试试吧 怎么上来就干北桥啊 这个桥最不容易坏了

网友:
其他电压没出来,就看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TX1000是通病来着,换个北桥试试。可能是你的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