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问题

楼主(2010-05-04):
三星X10 跑码A7A8掉电 开机电流比正常开机电流大了0.2A (正常在0.56A开机,现在开机电流在0.76A)测各供电电电压正常 打阻内存阻值正常 内存2.5V 1.25V供电均偏高为2.53V与1.27 北桥换过两次 均是同一故障 求大家帮参考参考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的,可以先考虑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 北桥都做过 BIOS换过 还是跑A7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