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插电就开机怎么办啊

楼主(2010-05-04):
顶星TW-845GL主板插上电源线就开机了,诊断卡不走,RST灯长亮
高手给点思路吧

网友:
自动上电+无RST
常见于开机电路故障
摸摸南桥和IO发烫否
或者直接取掉IO,再通电看是否自动上电

网友:
如果能跑码呢,重点是看排针上是否是高电平和I/O
现在是不能跑码的话.最大嫌疑是I/O.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大部分都是IO坏了。。

网友:
你不插电源看下BAT电路的几个信号是否正常,然后量一下插电瞬间PS ON波形,再从主板20 or 24 pin插口那里的PS ON信号往前找,是什么信号导致一插电就被拉低了.

网友:
I/O嫌疑最大啊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74门电路坏了

网友:
门电路?关注的少

网友:
学习了,我上次的INTEL848主板,是BIOS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