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usb 不能用

楼主(2010-05-04):
X61一共有三个USB接口,全都不能用,板子没有人修过以前,测过阻值都正常,供电也正常,就直接换了一个南桥,问题依旧,后来把供电的两个芯片也都换了,南桥也有收到48M的 USB时钟,现在还是老样子,时钟芯片也换过了,BIOS也刷了一个了,BIOS里面有关USB的设置都打开了,现在不知是何问题,南桥的供电全都查过,都正常,之前有人说5vref这个电压可能会引起这个问题,我也查了正常,对着点位图查的,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如果测阻值正常  你就把U口5V供电的 电容都更换掉试下撒

网友:
供电信号 都好的话 系统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南桥,BIOS,48M时钟 。这些都换了USB都还不能用。这有点不可能了。那把USB的供电 应该是个6脚的小IC转换来的。不行在把电容换了。

网友:
系统没问题,在BIOS里都不能用,那就不是系统问题了,电容我还没换过,我来换的看一下,

网友:
48M时钟是出来了,但是有没有顺利到达南桥啊

网友:
如果都正常的话,那就不可能U口不能用啊,楼主肯定是哪个地方还没有做到位!!

网友:
建议你重新做下南桥芯片

网友:
能不能认到外设 认不到 查电容

网友:
什么外设,电容刚才都全换了,时钟到南桥之间没有断线,时钟没问题的,我测过,供电的IC早就换了

网友:
南桥换过两个了,可以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