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显卡加焊可以用多长时间

楼主(2010-05-04):
今天加焊好了一个t61 显卡虚焊的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我用的3温区自制土炮

网友:
最多用一个月就会返修了,取下制球最好

网友:
怎么样可以用的时间长点啊

我加焊 预热140   上加热260  下加热  210

网友:
这个可以改散热嘛

网友:
如果球氧化太厉害 加热一般一个周左右就会返修有的时间更短 最好重新做一边 放心撒

网友:
重做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重做的我用了2个月多点。就又返修了。加焊倒没测过。

网友:
重做会好一些,再把散热搞好一点

网友:
加焊的话,最多一个月。

网友:
时间不会你太长,重新值球时间长点,做好改下散热,下面加个垫片,把风扇改掉吧。。。

网友:
换新的显卡啊····

网友:
返修.那也是迟早的事.如果客户不玩游戏估计没什么大问题.个人感觉最好是拿下来重新直球.
我都重新直了个.没啥大问题.具体的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