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LC D865PESO D865PCD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0-05-04):
INTEL D865GLC D865PESO D865PCD主板不上电,开机电压3.3V正常,32.768KHZ已换过,106电阻和2个旁路电容也换过,
主板

网友:
IO你换下呢?

网友:
压一下U座看是否能上电(INTEL原装板子,如果U座的SKTOC没有接触好,就不会上电)
更换IO

网友:
INTEL865以下的主板要上真U测试的,

网友:
上U后不上电的话。。换I/O吧

网友:
这个基本上都是IO的问题了。。经常遇到。

网友:
INTEL主板不装CPU开不了机,如果装上还不行就是IO了

网友:
跳线有没有跳错,换IO不行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