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l350p-00电路图

楼主(2010-05-04):
朋友们谁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帮忙上传一下,谢谢。我这里10多个一样坏电源,都是雷击的,有些元件都炸裂了,pcb板焦糊,看不清元件型号。电源外观和里面的电路近照

网友:
没图纸实物不好拍,要拍要解体的,但负载用TYP的主电源用3843,4光耦的,你找找3843的PDF看看,雷击的先看看压敏电阻(有好几个)其他的不外乎是整流桥,场效应管等,应该好修

网友:
感谢这位朋友,这些电源都是我朋友给我的垃圾,输入端压敏爆,保险爆,整流桥爆,两颗大电容和均压电阻,启动电阻爆,3843有四个脚对地短路(烧裂了看不清应该是),还有待机变压器后面的一个大整流管,主开关管和所有的肖特基,光耦,全报销了。希望有知道的朋友提供一下整流桥,大电容均压电阻,主开关管,启动电阻,和光耦的型号即可,小弟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主开关管9N90,光耦817(原来时NEC的但和817一样)9N90的S极电阻0.18欧功率应该在5W以上,3843的启动电阻查下PDF应该知道或找相近的图纸看下,整流桥不妨用大点5A10A都可以,均压电阻一般220K就行了。

网友:
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虽然电路图没找到,但关键的零件型号都有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