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灯全亮,CPU供电0。8V,,求解

楼主(2010-05-04):
一片精威P23G的主板检测卡上灯全亮,CPU供电脑0。8V,,上MOS的控制脚是0。8V,输出脚也是0。8V,,控制IC是RT8802A,请问大师们RT8802的工作条件是什么,,,VTT/EN  1。09V  VID—SEL1。09V  DVD0。93V

网友:
你的是全板无复位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了,复位怎么会有呢

网友:
这是这芯片的 图,里面有说明工作条件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来回答呀?

王大修 -18 严禁灌水

网友:
VID0---VID6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供电给芯片组问题啊

网友:
vid0-6怎么查,测试座上都是连着的

网友:
先查电源IC资料吧

网友:
换掉8802再测EN  DVD这两脚正常应该为高电平1.3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