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4-E不通电修好后还有问题

楼主(2010-05-04):
板子拿到手后接CPU供电转一下就停,测得CPU供电异常更换ADP3186和3418K和全部的上下管后开机正常,但是拷机10分钟后自动断电,之后再开机断电时间越短,过一会再开又时间长一些,COMS看温度正常CPU和风扇换过,实在没辙了大家出出招吧,现在的CPU电压为1,5V

网友:
查一下ADP3186外围电路

网友:
你换的元件可靠吗?

网友:
你用手摸下CPU供电部分的温度呀.单在CMOS下看温度有什么用.
我上次换了个供电上的MOS管后,PWM控制管也有问题也是发热量很大.也引起了自动重启,关机.

网友:
温度手摸正常在看ADP3186的PDF,还是一头雾水的

网友:
之所以会把这些全换了是因为开始只换全部上管就能开机了,发现断电后就把下管和3186和3418全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断电时候
摸过CPU座背面
是否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