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精威P23G的主板检测卡上灯全亮

楼主(2010-05-04):
一片精威P23G的主板检测卡上灯全亮,CPU供电脑0。8V,,上MOS的控制脚是0。8V,输出脚也是0。8V,,控制IC是RT8802A,请问大师们RT8802的工作条件是什么,,,VTT/EN  1。09V  VID—SEL1。09V  DVD0。93V

网友:
怎么还没有人来回答呢?

网友:
桥供电1。5V  ,1。05V、内存供电2。5V、VTT总线电压1。2V是否都正常。

RT8802A明显输出电压低,你换掉SS脚的电容看一下,如果不行直接换掉PWM

网友:
你先测31脚VDD5V 1脚VTTEN、DVD脚电压正常为1.35V左右.RT脚电压0.75V左右
如果这些脚位相接外围元件正常建议直接换掉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