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 进系统重启问题

楼主(2010-05-04):
一走XP 画面 就重启 有的时候能进系统 但几秒钟就重启 硬盘没问题 在台式机上都正常 在bIOS里 不重启    经检查风扇不转 风扇没问题测得是供电控制的问题 我把风扇接了个5V供电风扇转了  但问题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点下  是不是主板检测不到风扇 保护了  该怎么办?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光驱的问题 不插光驱一切正常

网友:
!!不 会把,,,,,光驱??

网友:
南桥BGA开焊了,不是光驱问题,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不关光驱的事的,最好是重植下sb

网友:
lz不知道你清楚不清楚··笔记本的风扇是温控的啊·就是在温度高的时候·才会转的·
  你接了个5v电压过去··是不是风扇一开机就在转了啊··风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你说一接光驱就重启··你确定光驱有没有问题先··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南桥那边的问题·加焊下南桥·

网友:
是不是GBM的南桥啊?

网友:
那是通病来的,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