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PT361G驱动板 乐华驱动板 通用驱动板 电视驱动板

楼主(2010-05-04):
求助 这一个 驱动板  程序

谁有 这 个  驱动板  程序    上传 一下吧。。

网友:
PT361G

谁有 这个  驱动板  程序   上传 一下吧。。。

网友:
有这样的  驱动板 芯片 程序了

怎么  刷写  乐华  这样的  驱动板  程序呀  ?

网友:
刷写
乐华驱动板所有的乐华型号 编程器  有这样的  编程器吗?

编程器 支持 所有 的 驱动板 包括型号  都可以 刷写 的 编程器?

有这样的  编程器 吗?

网友:
有的,有便宜的就几十块,专门刷写乐华的,也有贵的,功能很多,。。。。要程序我也有。。。。

网友:
能写NT系列的都可以写这个

网友:
在网上找下好多做编程器的方法,有了编程器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有刷写 乐华所有型号的驱动板 编程器  吗?
编程器 安装程序 ?

有没有 所有型号的驱动板  都可以 刷写程序  的 编程器呀  ?

编程器 支持 所有的驱动板程序 都可以 刷写 的 那种 编程器  ?   有 吗?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不过是屏上没供电了。飞线了。

网友:
11的楼主

这个 编程器

任何的驱动板   都可以 刷写 程序吗 ?

网友:
不是,现在还没有一款编程器可以任意刷写,特别是原装的驱动板

网友:
11的楼主

是不是 就可以  刷写 所有型号的  乐华驱动板 程序呀 ?

11的楼主 的 编程器...... 能刷写 乐华所有型号的  程序  编程器......也算 牛B 的 编程器呀 。

网友:
用乐华的编程器就直接可以写

网友:
所有的乐华 驱动板 型号 都可以   用11楼主 的  编程器  可以 刷写 么 ?

11的楼主的 ..编程器...  所有的 乐华型号的  驱动板  都可以 刷写么

网友:
驱动板

8脚的 芯片 带 程序  的   都可以  用  SUPERPRO 编程器    刷写吧

  编程器 型号 是 280U

可以 刷写  驱动板 上的  8脚 程序 芯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用专用编程器来写,,,,

网友:
用11楼朋友提供的编程器,我用了有半年时间了,大部分通用板都能刷写,你要程序我也有,但要看配什么屏了,

网友:
是不是 就可以  刷写 所有型号的  乐华驱动板 程序呀 M11的楼主 的 编程器...... 能刷写 乐华所有型号的  程序  编程器.....

网友:
哥们比我还菜啊,不是PT361G的驱动写上你屏型号,在找驱动你的电脑如果能双显可以在线刷写如果是做维修建议你去买编程器。个人见解不一定对。

网友:
580u保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