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硬盘

楼主(2010-05-04):
请教大家我这里有块ST80G的硬盘。用MHDD检测前面50%都有坏道和绿块。用什么软件可以把前面40G删除。用后面的40G来做系统。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DISKGEN屏蔽掉前边40G就行了

网友:
一定要确保前面的那几个是好的。要不你用不了。

网友:
DISKGEN不这么会用。用PQ 屏蔽。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
砍个头就行啦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简单的砍头能适用的,因为ST的盘都是交替排列的,比如两个头的盘,用户区排列是0头18磁道到1头18磁道,再到0头19磁道到1头19磁道,0头20磁道到1头20磁道,如果前面一半坏的特别多,还是光用后面一半比较好(开SF很可能会完全报废,也可能是要砍掉坏的磁头),坏得不是太多,则开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