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332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0-05-04):
昨天接手一台海尔H332的本子,拆机,北桥发烫,以为北桥坏了,换上一片新了,也是一样,但是后及好像有短路的地方,电流接上电源是0。23左右,后拿掉一个PQ4的场管就不短了,换上一个以后就是不加电,开关上没有3。3V请问各位这会是那里问题呢。有那位朋友有图纸借见一下。

网友:
版位编号是什么

网友:
你先跑下开关电路,如果没问题的话再看一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没有3 5V

网友:
先查3/5V的输出,在查开机芯片,

网友:
像这种问题先出修 3.3V 5V出来 看行不行

网友:
短接看一下3.3V行不行

网友:
看隔离电路后面是不是短了,3V 5V有没有短,,

网友:
看触发条件·跑触发通道·

网友:
北桥烫是有原因的撒 你应该先看周边有问题没 在下桥撒 现在可能IO有问题撒 更换个试试

网友:
你开关上没3。3V你先把他搞定

网友:
开关上的3.3V应该是由系统供电芯片(即产生3V/5V的芯片)管理产生的,可以先查一下电感上有无3.3V/5V,若有,这个3.3通过一个电阻加在开关上。

网友:
哪里不对  就应该先修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