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K8V-X的不开机

楼主(2010-05-04):
华硕的K8V-X的不开机,分析开机电路与南桥、AS016和IT8282M有关……重点查AS016和IT8282M……对于AS016,不插ATX电源时,测第1脚VBAT,必须有3.3V左右的电池电压;插上ATX电源待机时,测第16脚RSMRST#,必须有3.3V或5V的待机电压,上述两上电压不正常,是不会开机的……当上述两电压正常后,点开机键后,AS016的第4、5脚SUSB#和SUSC#必须有一个由低到高的电压跳变,之后第11脚这PSONOUT#有一个由高到低的跳变,此脚直接连接到IT8282M的第5引脚,IT8282M在第5脚出现电压跳变后,第9脚出低电平,还不是开机。因为第九脚可以直接连到ATX 第四脚。可以这块板不直接连。不理它这么多就直接用一条线从IT8282M 第九脚连到ATX第四脚,呵呵终于可以上电了,而且机子运行系统正常。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呵呵 赞一个

网友:
换8282I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