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AM2华硕主板M2S-X型号,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楼主(2010-05-04):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U有复位有解发,BIOS都刷过了也不行。又刷回来了还不行。头痛死了各位大虾有谁修过这鸟,我后来摸了时钟芯片感觉有点发热不正常,现还不敢确定。望高手大虾指点下,那时钟芯片是533045A

网友:
各组供电正常不  不行把网卡拿掉  看一看了

网友:
换个U试下,在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取下来,试一下

网友:
我把网卡取下试下稍后和大家分享

网友:
时钟芯片正常工作时,是有点温度的
如果是NV芯片组
建议加焊桥

网友:
时钟向开发热都很大的,先干网卡试试

网友:
有复位应该是哪虚了吧,U座子看下,还有时钟对不咯。。。。。

网友:
这款板好坏桥供电 如供电正常 建议楼主换片IO试试

网友:
时钟发热正常·换cpu试一下

网友:
好谢了先试下不行我扔了

网友:
先测下复位和时钟的对地值是否正常,你说有复位,时钟测了吗?

假如真不要了那就扔给我吧。。。。呵呵

网友:
如果内存、显卡、总线电压都正常,你可以试试给南北桥加压。看他跑字不。

网友:
真的有点难搞再看下步加焊北桥还不行就看那板的造化了,脑袋都快被这块板搞爆了

网友:
北桥问题修好过一块。

网友:
AM2的板如果是NV的桥那就不用想了就是桥的问题如果有BGA就吹下没有就用风枪但是不一定成功

网友:
LZ修好了没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故障的板  期待结果

网友:
再搞中再干下桥不行当料板了,修华硕的真恼火。有没有同感哈哈

网友:
供电正常先加焊北桥,应该是NV系列的

网友:
对。先拿掉网卡,再加焊北桥

网友:
找到病根了兄弟们I/O旁边有个5P排阻阻值增大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