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维修显卡,求思路!

楼主(2010-05-04):
手里有片显卡 400的 64M的显卡,客户换下来的!
  一开始显卡不是花屏,只是有横纹一闪一闪的,后来我焊了下显存,没有解决问题,只是纹小了些,之后我把4个显存都焊了一次,这下毛病倒大了。不显示了,只有纹了!!! 一气下把4块显存都吹了下来,之后又重新全焊上,又出现个问题,花屏了,纹是竖着的!!!  不显示东西,之后我又吹了下显卡上的GPU,出图像了,可还是有纹,还是竖着的纹,而且还缺颜色了,怎么办?请指条路呗?

网友:
数据线有虚焊的地方,仔细查一下

网友:
数据线?显示卡上?

网友:
越吹問題越大了

网友:
嘿,现在不敢在吹GPU了,我在查别的地方,不知道谁能给提供点思路

网友:
焊接技术要有自信

网友:
再焊焊cpu吧!

网友:
哎,我在试试~~~~

网友:
可能是松焊了 你检查下北桥

网友:
当然是显卡上的数据线。。把所有脚位都认真处理。不相信修不好。。

网友:
嗯,我也在一点点处理,我把GPU焊下来了,用风枪,又焊上去了。现在一插显卡,显示不通过。应该是GPU里面有连焊的地方了

网友:
显存有问题!找个软件测一下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