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用软件测试结果,请大家帮我看一下哪个颗粒坏了?

楼主(2010-05-04):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UOWM  ERR

FBA[31: 0]                                 0                   0                      0                    0                       0
FBB[31:0]                                  1185           90027               201118         6234714                 0
FBC[31: 0]                                 0                    0                     0                    0                        0
FBD[31: 0]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ling bits:
        B00 B01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29 B30 B31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B00 B01 B02 B03B04 B05 B06B07B08   B09 B10 B11 B12 B13B14 B15
        B16 B17B18  B19 B20B21 B22B23B24 B24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Read  ErroCount : 202303
Write Err0Count:  6324741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楼主
那你的测试结果呢

网友:
这个卡的通病是最上面靠左的一颗容易虚焊或GPU空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传上图。 1# lwling

网友:
这是双面卡吧?B区的两个颗粒都坏了

网友:
正面      U5        U7
                                         U8
                                         U9
反面相对
           U508    U507
                                         U504
                                         U505请问U5 U7是B区吗?我还不清楚哪里是A区,哪里是B区,谢谢 5# 零点工作室

网友:
正常来说的U8 但不同牌子可能不同,不是U8就是u504了

网友:
B区的两个颗粒都坏了检查完毕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核心的,想知道哪个是B区还真不好判断.我也是新手

网友:
nvidia quadro fx 1000 主芯片 9# 零点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