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盈通Y915PL-L V2黄金版是否少料或错料

楼主(2010-05-04):
此板是2修板,在别处修过,是内存没电压.
     发上拍摄的图哪位手上有的帮我看下,此板很急!

    型号

   内存供电电感那的IC和三极管全换了,IC也有供电进去,帮帮忙看下哦!先谢了

网友:
把靠近内存槽的那个w3320g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兄弟啊!你有没看到我上面写的啊!全换过了还是不行啊!我只要求看下有没少料或错料的。怎么修我自己不会吗?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总觉得没有小件啦

网友:
你有没有修过一通电所有风扇就自转的主板啊? 1# 蔡杰赢

网友:
我有一张双敏915的,供电跟你的一样,不过你的图片这么模糊,我帮不到你什么咯,内存供电是LM393那端进的,没有电压应该是从这个IC查起吧,

网友:
那你帮我看下有没掉料,图片虽然不能看到电阻阻值什么的,但应该可以看到哪有料哪没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