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二级缓存坏?

楼主(2010-05-04):
主板:M4A78-AM
CPU:amd240
内存:Kingston 2G
现在的问题是进系统没什么问题,运行软件就出问题了,提示错误。会自动重启,有时有蓝屏,CPU-Z打开提示出错,kugou不能装【在开机2分钟内可以装,开机2分钟内摄像头啊酷狗啊都可以用,一会儿就都不行了。】,全盘已格过,MHDD扫描没坏道,内存换新故障依旧,

之前我电脑中过毒,我全盘格了在ghost系统,【在中毒装系统后我改了bios的ACC,就出问题了,】

闲着无聊改了下ACC看有什么反应,改完保存bios,不开机,主板电池拔插,可以进系统,问题就来了。

求高人指点。3Q.

我想应该就是CPU坏了。

网友:
换主板,电源,硬盘和硬盘SATA线一个一个试.
应该找出问题.CPU问题不大.
但是你说改BIOS后出问题,要恢复出厂设置再试试看.

网友:
这种现像可以检查下内存和SATA数据线.数据线有问题也会引起好多这种问题的.望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2011-10-14):
单条内存分别试各内存槽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开ACC一般不会坏CPU的,是不是开了ACC,自动给CPU加电压了?造成CPU核心损坏?不是新CPU就别冒险去加压超频 开核的,出了问题就是自己赔

网友:
有没有换其它版本的系统试试呢?

网友:
CPU坏的可能不大,试试恢复cmos

网友:
二级缓存,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诶。望高手指教。三颗药

网友:
CPU可能坏了

网友:
CPU坏了还可以开机么?学习中。

网友:
一个换着排除吧。。。。。。。。。。。。。。

网友:
二级缓存坏了的话有可能出现你这种故障!ACC里面你都改什么了!AMD的CPU还是比较脆的

网友(2012-12-25):
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吧

网友:
我也提点建议下,看楼主几乎都把配件换了一遍,倒是可以考虑找片主板测测,有可能就好了!不同主板相同问题才好确定那个配件有异常!

网友:
第一次听到二级缓存坏

网友:
先恢复BIOS,不行的话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不能刷个BIOS 试试么

网友:
找一个没有问题的CPU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2013-01-31):
三年前的问题。后来我换了个硬盘就可以了。换的硬盘拿到另外一台机器也是好的一直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