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上一个调节钮有何作用?

楼主(2010-05-04):
一块AU 15寸屏,型号:M150XN05,双灯小口,接口45加30软排线,上面一个调节钮有何作用?

网友:
应该是调节电压的吧,楼下接

网友:
高亮调节的电位器

网友:
这个 是线粗调节按钮, 不要能乱调

网友:
可能是可调电阻器,调节电压。

网友:
电压可能性大点

网友:
是屏显示时的伽马电压调解,,,

网友:
平时不要调解它,,调解它后,屏显示图像时还原就不好了

网友:
该屏上电有信号方块,进系统花屏,能调这个钮来解决花屏吗?

网友:
经常看到这个,还真的没有注意过,应该和CRT的原理差不多,可能是调节位宽或者什么,我乱说的,下次看看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动过 下次试试看

网友:
修了这么多屏,从来都没遇到需要调这个的,工厂已定好位置了,加上这种电位器根本不会坏,无需调整。

网友:
一个花屏的我调了一下就好的,真神奇!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  下次注意下啊

网友:
好像是电压调节的吧 应该是那种线性稳压器外围的分压分流的电阻吧 还是可调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