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巧的m2n68-am se不按复位要掉电!

楼主(2010-05-04):
     今天接修一张m2n68-am se主板,情况如下:
         用户打扫卫生,同时也打CPU取了下来,但安上去时安反了,把CPU针脚插弯了,并通上电把CPU烧了,当然主板也好不了哪里去。现在主板的情况是不插CPU供电不掉电,但插上CPU供电后5秒左右就掉电(不上CPU)。
         我也发现另一个现象:加电后只要不断按复位就板就不会掉电,一直按着复位也不会掉电。放开复位5秒左右掉电。不掉电时发现CPU供电电感发烫,场管温度正常。

注:测整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我觉得是桥是良了。这情况还可修么?

网友:
上假负载 测没~? 上假负载测下数据 CPU烧了。。 查查电源IC 驱动芯片什么的。·

网友:
供电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桥了。

网友:
PWM和供电电路有坏的,查一下G极的波型

网友:
上假负载情况一样,CPU供电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