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装系统

楼主(2010-05-04):
首先是制作一个能启动电脑的带WindowsPE的启动U盘
  先到网上去下载一个叫“老毛桃WinPE”的工具到硬盘里,再把U盘接在电脑上,然后按下面的步骤一步步来就可以制作一个能启动的U盘了。

选第4项,然后回车

输入U盘的盘符,然后回车

来到格式化步骤,按默认的设置,点“开始”就行

顺利格式化

引导部分  这里要说明一下,在“设备”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电脑的硬盘,一个是要制作的U盘。这里一定要选对U盘而别选错硬盘,从大小就能分出来哪个是U盘。笔者的U盘是2G的,所以应该选择(hd1)[1898M]。下面的“选项”部分可以不用管,默认不勾选任何参数就行。确认好以上步骤后,点“安装”然后进行下一步。

写入引导完毕,按任意键继续

要给启动U盘设个密码  本来笔者不想设置启动U盘的密码,但这个步骤不能跳过,所以没办法只好设了一个密码。设置完后,一定要牢记你设好的密码,否则启动U盘会无法使用。

制作完毕  当你完成以上步骤后,恭喜,一个具有启动功能的U盘已经来到你的身边。你再也不用心烦没有光驱不能从光驱启动了,因为以后你可以从U盘启动再安装操作系统!想知道怎么操作吗?下一页就开始。

● 把电脑的第一启动项设为USB设备启动
  以往用光盘装系统,必须调整启动项为光驱启动,而现在我们要用U盘装系统,所以要调整为U盘启动。关于这个,不同电脑不同版本的bios有不同的设置方法,不过都大同小异,目的就是让电脑的第一启动项变为U盘启动。下面我们举例几个不同bios的调整方法。

最常见的Phoenix-Award的bios选项,选择USB-HDD即可
dell品牌机的bios调整选项
ThinkPad系列笔记本的BIOS
惠普商用系列笔记本的BIOS  可以看到以上的bios选项都各不相同,但是调整的选项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电脑的启动项设为从USB设备启动,这样才能达到从U盘启动电脑的效果。
● 用能启动的U盘安装XP

先把具备启动功能的U盘接上电脑
启动电脑  启动电脑后,会要求你输入启动U盘的密码,也就是前文在制作这个启动U盘时设置的密码。当你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即可看到一个选择菜单,选择“WinPE By:MAOTAO”。

进入WinPE  然后就会进入一个运行在U盘上(不是运行在电脑的硬盘上)的迷你操作系统WinPE,它具备很多类似XP的功能,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对电脑随心所欲了。

可以对C盘进行格式化  怎么个随心所欲法?能直接对C盘进行格式化操作,这个够震撼了吧?在安装新的XP前,我们先对C盘进行格式化操作。
 用U盘上的WinPE把电脑里的C盘格式化后,请出虚拟光驱来接着帮忙。

运行在U盘上的WinPE自带了一个虚拟光驱
载入XP光盘的镜像  我们选择的是一个deepin出品的ghost版本的光盘镜像,由大名鼎鼎的“8分钟快装版6.5”光盘制作而成。如果有光驱,只要把这个“8分钟快装版6.5”光盘放到光驱里直接安装就行,但由于没有光驱,所以我们费了一些周折来安装这个系统。

用虚拟光驱载入系统镜像后会多出一个驱动器  我们看到,在用虚拟光驱载入系统镜像后,“我的电脑”目录里多了一个GHOSTXP-6.5NTFS的驱动器盘符。这就是我们即将要安装的系统所在位置。

启动WinPe的Ghost  接着我们启动另外一个WinPE自带的软件诺顿Ghost。用它来把系统的ghost镜像恢复到之前被格式化的电脑的C盘里。

跟平时使用GHOST的步骤没什么两样  启动GHOST后,使用方法就和通常使用GHOST来恢复系统没什么区别了。先选择From Image,然后找到虚拟光驱载入的光盘目录,把GHOSTXP.GHO选上,接着选要恢复到的硬盘,然后选择要恢复到的分区。

点击YES,等着它恢复完就行  前面都选择好之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问你是否要将指定的GHO镜像恢复到电脑的C盘去,点击yes就可以。

重启进入系统,重装完毕  当GHOST镜像恢复完毕后,即可重启进入系统。至此,用U盘安装操作系统完毕!你可以忘掉没有光驱无法安装操作系统的烦恼了。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整个过程都是在硬盘里读取数据,所以在安装速度上比用光盘安装快很多。
  其实这只是用U盘安装系统的其中一种方法而已,还有很多其它方式可以安装系统,本文就不再一一举例。也许细心的你已经发现,有了这个启动U盘,就不用再害怕系统崩溃后,重要的资料保存在C盘里而无法挽救了,因为只要你用U盘启动WinPE,就可以进去将重要资料备份到其它分区里。希望网友们可以根据这个举一反三,灵活运用WinPE这个安装在U盘上的非常实用的工具

网友:
谢谢楼主,但还是研究U盘量产吧!有风险,但兼容性要好的多,U盘HDD格式的都快把人气坏了,用U盘CDROM太爽了,呵呵

网友:
金士顿新U盘量产,烦劳楼主发一个,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
楼主的版本太低了,很多芯片都无法认识的,根本无从安装的,建议安装比较新的PE

网友:
老贴了,建议发些新文章。

网友:
据说U盘的CDROM有很多主板不兼容;现在来看感觉还是winpe比较好一些;如果能再往里面多添加些工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