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 R40锁机等故障

楼主(2010-05-04):
客户送修IBM R40,称开不了机。上电看出现此画面 ,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小锁了,处理掉小锁后机器可以正常了,可上硬盘反复重启。换上测试硬盘恢复正常。这个应该是原机系统出现故障。重新做系统OK。接下来问题又来了,系统后网卡显示正常,可就是无法上网,开始怀疑是系统版本的问题,换了两个后确定不是系统问题。(用USB网卡无法安装驱动。)且无法PING通路由,无奈继续拆机,下掉MODEM卡,机器没了网卡显示,接上USB已经可以顺利安装驱动,征求客户建议后不再对板载网卡这部分进一步维修而改用USB。此机修复。(本人对笔记本不求甚解,所以维修基本上是瞎猫逮死耗子。不足之处恳请大家斧正。)

网友:
R40通病是网卡线圈容易脱焊。线圈在CPU座旁边。P4的CPU温度高长期的结果

网友:
忘记补充了。韩线圈的时候要把CPU座子要高温胶带遮好。不要用热风枪。不然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