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 MIC输入失灵

楼主(2010-05-04):
联想旭日410L MIC输入失灵,外接的与机器本身代的都不好用。用的原厂驱动,系统做过排除软件问题。有遇到过的吗给点思路
联想

网友:
耳机到孔到,声卡芯片元件不多,一个个换也换了,

网友:
先量一下红接口看对地阻值正不正常,然后就是MIC电路了量一下有没有2.3v的供电

网友:
已经解决了,机器本身带的MIC被“偷”了。找了个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