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没反应,是不是电源坏了

楼主(2010-05-04):
电脑开机没反应,是不是电源坏了,我电源是ATX-300P4-PFC

网友:
有可能!电源 主板 开关 还有一个啥的东西我忘了就这4个

网友:
不触发的话·先看开关有3.3V没·有就麻烦了··查的就多了··

网友:
你先换电源看看 还是不行就找待机电压3.3V  要是有那就要慢慢查了
你先看看南桥和IO 发烫不 要是没问题 你就强行触发 看看走码不
在就是跑开机电路了 看看是不是什么电容或电阻坏了 导致不开机现象~!

网友:
电源 没坏的话  那主板的问题 拆下主板 先看下有没有待机3.3V 如果有的话,查 开机插针 有高电频没  在查跳线是否正常,  在看 开机插针触发 给到IO芯片了吗(有的主板 不是IO开机) 如果给到了,在查 IO给到南桥了吗。然后南桥要回应给IO  然后形成回路 主板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短接绿线就知道了

网友:
你先换电源看看 如果正常就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2010-06-17):
·先看开关有3.3V没,要是有,换个板子试试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下    不行的话就是主板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