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S260 开机不久掉电

楼主(2010-05-04):
     s260有时开机可以进系统,但一会就自动关机了,再开亮一下就掉电。 然后就开不了机了,偶尔能开一次。但现在怎么也不开了,待机3.3V 5V  开机3.3也有。不知从何下手!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CPU供电

网友:
加热CPU供电IC   再看看 风扇有问题没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分钟搞定了·就是那开关有漏电! 换个开关就OK了!不知道能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检查CPU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散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