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我看看512M内存是什么问题?有图。

楼主(2010-05-04):
GeIL DDR400 512M PC3200双面原条,双面16颗。

高手帮我看看,是那颗芯片有问题!这条内存主要是蓝屏,

网友:
从第一脚开始数 第5组颗粒坏了

网友:
R.S.T内存检测软件用法

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1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2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3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4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5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6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7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8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如上图    所示: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闪动的一排测试数字代表内存8颗粒的测试情况。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从左至右,0-7代表第一区域,8-F代表第二区域;0-7代表第三区域,8-F代表第四区域;……依次代表内存条的8颗颗粒。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⒈DDR8位与16位的单面测法: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⑴. 0-7(1 )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1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⑵. 8-F(2 )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2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⑶. 0-7(3 )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3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⑷. 8-F(4 )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4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⑸. 0-7(5 )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5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⑹. 8-F(6 )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6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⑺. 0-7(7 )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7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⑻. 8-F(8 )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8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注意DR的颗粒排列循序是1-2-3-4-5-6-7-8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⒉如果你是128M的双面DDR内存,如以上显示界面图: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1-16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16-32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32-48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48-64M-------------------------------------------------------------------------------------------------------------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从1M到64M的上面的4根虚线上出现乱码的话,说明这根内存的的第一面的颗粒有问题(判断哪个颗粒的好坏按照以上的说明)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64-80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80-96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96-112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112-128M----------------------------------------------------------------------------------------------------------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从64M到128M的上面的4根虚线上出现乱码的话,说明这根内存的的第二面的颗粒有问题(判断哪个颗粒的好坏按照以上的说明)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注意:在内存的PCB板上的两边标着1与92的代表第一面,93与184的代表第二面。1-128M的8根虚线是用来区分两面区域的作用.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⒊SD的8位与16位的单面测法: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⑴. 0-7(1)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8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⑵. 8-F(2)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4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⑶. 0-7(3)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7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⑷. 8-F(4)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3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⑸. 0-7(5)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6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⑹. 8-F(6)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2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⑺. 0-7(7)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5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⑻. 8-F(8)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1颗粒已经损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注: PCB板上从1到84为第一面,颗粒的排列顺序从1到84为8-7-6-5-4-3-2-1,切记注意)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4.通过以上的介绍,说明SD的双面是跟DDR的是一样的。但是颗粒的好坏判断要按照 它们的排列循序来判断。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5.PCB板的短路或者虚焊的测法:如果在8根虚线上都出现乱码,说明这根内存的PCB板有问题中关村在线Kingmax 1GB DDR2 800 Long-DIMM

  6.点不亮的内存的测试方法: 很多内存短路或者颗粒损坏后都不能点亮,点不亮的可以用一根好的内存去带动它。 必须SD的带SD的,DDR的带DDR的。

网友:
第5组颗粒坏了? 是不是1-92脚 那面的第5颗芯片。

网友:
关于芯片颗粒的批列我不是很详细

比如:DDR400 512M 双面条子, 正面1-92脚,背面93-184脚

排列顺序是不是1-92脚为1-8颗芯片,背面93-184脚为9-16颗芯片,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排列顺序是不是1-92脚为1-8颗芯片,背面93-184脚为9-16颗芯片,这样说对不对?

1-92为1-8是对的      93-184其实也是1-8  同正面的颗粒一起工作       就是说你要是单面的内存就是8个颗粒双面的就是8组颗了

网友:
看内存是8位还是16位的,8位的就是正面有SPD的左边颗粒开始数第五个,如果内存是双面512M的,那就是正反面颗粒都报错,可能颗粒有灰尘了,清理灰尘可能会好,有些是一个颗粒坏了,也有两个一起坏的,还有换了两个还是一样,那是PCB上的问题了!

网友:
8位和16位是什么意思?如何区分和识别?看内存颗粒吗?

网友:
加焊正反面第五颗,不行就先换正面第五颗,还不行,再换反面第五颗。

网友:
正反面第5颗

网友:
我同意2楼的 是地5棵 (正反面的)

网友:
说得一塌糊涂。DDR1 的这样简单的问题。

  第一步,处理办法。 改成单面的256 。查下 到底是不是这个面的问题。 如果没有红点。就是另外的面的颗粒出问题,还有你的 母条最还搞成 DDR200 或者DDR266的 128M 或者 64M !
CL= 3338 这样!
还有坏颗粒会传染隔壁的、好的颗粒。哈哈。  有就是说这个颗粒坏会影响他隔壁的颗粒也红掉。你可以采用移位排除法。
还有你这个品牌条很少用16BIT,4 BIT 的颗粒,一般就 8BIT多,什么降位,补位的少。

用 RST 或者 MEMTEST86都可以。一个865板就OK。 其实不用买什么测试仪。

很简单的。

DDR2 DDR3就不是这样好搞了。
DDR1的 我一般在9.8成的成功力。 DDR2,DDR3的7-8成。不好搞哈。

网友:
金手指上面表有1的就是 第一面。 你这个是第5个颗粒。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简单的办法。 刷成单面256 看看

尽量少焊接 颗粒。 这样卖象才好,可以多卖钱。 懂吗,哥哥

网友:
你正面搞一下,反面搞一下。外观都烂哦。 采用改单面办法最好,尽量少焊接 颗粒。 这样卖象才好,可以多卖钱。

修理更完美比仅仅修理好更重要!

当然能修理好是根本。 再谈其他的。

网友:
开焊了 这种情况下一般补焊就可解决

网友:
我是这样搞的!一口气把第5组正反面颗粒吹下丢到垃圾桶里,然后把背面的其他颗粒全部吹掉,选一颗焊接在正面第5颗位置!再把SPD刷成256M, 上机测试OK!256M条子诞生了!因为没有同型号的颗粒代换只能512M变256M,哈哈!其他背面吹下的颗粒留着以后当配件用,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