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死机寻求答案

楼主(2010-05-04):
一台T43开始时跑55,南桥值球装上,好了,第一次开机。进系统之后大概几分钟就死机。键盘鼠标都不能操作,,关机后再开机,每次在读XP进度条是就掉电。。我就把时钟IC换了一个。。结果OK,试机几小时没问题,,虽然机器修好了,但我还不知道为什么,,高手们解释下。。是不是时钟IC么一个信号没对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取下网卡试试看

网友:
同问,有高手解释一下吗?

网友:
频率偏了有这种可能

网友:
这和时钟有什么关系。。。。

网友:
以前我遇到一台是显卡坏的
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时钟会引起这种故障,奇怪

网友:
我还遇到过更怪的 电源问题引起 CPU运行100%

网友:
这个我以前碰到的是最后换了CPU,你的换时钟IC为什么呢

网友:
也决得奇怪,怎么想的会去换IC呢?

网友:
时钟坏的几率貌似太小了,既然你现在测试没问题,可能还真是时钟坏了,不过我觉得你可能要遭返修

网友:
我正好有台和你说的一样的 他北桥显卡南桥全做个了 不知到是你说的时中IC坏还是这3个桥中那个桥虚了

网友:
你为什么换时钟芯片呢???

网友:
代码55和USB模块有关系,一般是换南桥或查USB模块的48M,而48M正是时钟IC发出的。这个机器还有48M到南桥断线的毛病。

网友:
加热南桥的时修搞到时钟IC了。。。

网友:
时钟IC和南桥距离很近 会不会是加热后时钟抗不住 挂了

网友:
T系列这种问题基本都是显卡的毛病

网友:
郁闷,我今天换T43的南桥结果显卡冒珠了,显卡我盖的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