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12V不稳定

楼主(2010-05-04):
一台同方显示器,超越E300,电路中5V电压是稳定的,就是12V会慢慢升高,12V电容以换,还是一样,   .....SOS....谢谢

网友:
去掉12V负载有什么现象?

网友:
是去掉后面高压部分吗,我去掉过了 ,还是只有12V会增加

网友:
12V增加时高压板工作情况如何,能不能点亮灯管?如果高压板没有工作的话,是否是因为12V空载而升高呢?

网友:
高压没有工作吧,看驱动板有电压过来没有

网友:
高压板工作了,开机要用几分钟才灭的,同时5V稳定,12V慢慢升高,电源控制芯片OB2269,我也用6841换过了,4脚换的24K电阻,431也换了,5V12V电容全换了,能换的我几乎都换过了,还是只有12V慢慢升高,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显示器屏幕就黑屏了

网友:
联想一款22的屏也是这个毛病,3台了。第一台直接去了保护,现在没有返回。第二台比较麻烦。先去保护,试机还黑,换高压包,还黑,上通用高压板,频烧电源电容,最后将TL431更换,情况好了,现在也还没返。前天又一台,直接换TL431,但没得,准备再研究一下。

以上三台都是电源不稳。

网友:
一般都是431 光耦吧? 反馈的那条线应该就接在12V上吧!~

网友:
我遇到过多台这个故障的机,有些是12V和5V同时取样比较的。如果5V正常12V同时带负载的不稳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是只有5V取样,而12V是单独通过取样、玻封稳压控制一个三极管的导通来稳压的就查这一部分,稳压管漏电导致这个问题的比较多。要视具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