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9盘忙,求救

楼主(2010-05-04):
一个7200.9的盘一直显示亡,无法初始化和编辑ID,曾试过用LDR快写ATA和ATA0,故障依旧,下面是硬盘的开电信息:

网友:
硬盘的标签信息:
ST3802110AS-3.AAE-5LR3HQR6
Ver:3.AAE AAE,1H_S_013_M1,4T

网友:
竟然没人理,郁闷中。。。。。。。。。。。。。。

网友:
这个信息是读扇区错误 显示为无法加载ID

网友:
解决方法是 尝试写入同型号VEN

网友:
现在有同型号的VEN但是序列号前4个字符不一样的,可以吗?
另外不同型号的但是序列号前4位相同的可以吗?请看下面。哪个可以写?
ST3808110AS-3.AAE-4LR0L9LW
ST380211AS-3.AAE----S-69---5PS0X2LC
ST3802110A-2AAA-5LR042N2
ST3802110A-3.AAJ-4LR2NHQ3
ST3808110AS-3.AAE-5LR3V1ZW
其中前面两个是在本坛下的,后面3个是自己以前拿好盘备的

网友:
上面的固件其中第三个型号一样,序列号不对
最后一个型号不一样,不过看型号应该是一个缓存8M,序列号对上了,不过我的盘是ST3802110AS,缓存是2M,如果能通用的话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上面的固件如果有兄弟需要就传上来

网友:
回报大家,决定上传固件,前面的两个由于是在本坛下的就免了

网友:
自己试着写最后一个固件的VEN,结果写不进,出现33错误,如图

网友:
应该是有个主头坏了吧,进F级重定义主头并将原来的主头砍掉看看。我也是新手,希望意见对你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单头盘吧。。。

网友:
进F级,加LDR,开SF,把02流程保存下来,在02流程能发现问题

网友:
从2开SF,或直接做F级。

网友:
兄弟们,如果要数据的话该怎么办呢?不跑SF行吗?一跑数据准没了的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那应该是硬盘死循环,磁头寻找不到道,试着将硬盘低格1%,再重启看看,应该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在电脑里无法识别的,一直“忙”,所以没办法低格的,如果能低格的话我会先拷出数据了。、。。。

网友:
只读修复试一下,--请日志。我估计是磁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