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块品牌机主板

楼主(2010-05-04):
前几天修了一块品牌机牌主板 开机诊断卡正常跑马 正常跑到2A已经点亮了 而且可以听见主板自检完毕的声音 但点不亮显示器 此板带独立显卡插槽 上独显正常点亮进系统 测VGA接口阻值都正常 三基色也正常 我压北桥上电点 故障依旧 想了一下 如果北桥有问题的话 独显不亮的可能性也很大 跑线发现VGA接口引脚有好几路都是通向一个74门电路芯片的 然后我就把把它换了一个 开机正常点亮了 跑了一个小时的3D  故障解决了  所以一般集显不亮不要着急判死刑 好好测测 我跑电路图不太会用软件做 就不传了 就算是个经验参考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不过没有认真研究过,借你的应验进步了。

网友:
这个74应该是接行场信号的

网友:
一般来说,显卡,不显,应该重点查,三基色,还有行场信号。

网友(2011-01-15):
这个帖子说明 集显不显示 独显能显示器 北桥坏的几率小些 如果插上独立的显卡也不显示 只能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