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手二个ATI高端卡的维修

楼主(2010-05-04):
首先感谢基地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让我们大家交流学习..
也感谢版主和各位热心的维友无私的奉献..让我从零开始..学到了许多知识..真心谢谢..

一块丹丁2600XT..还有一块七彩虹的2400PRO..到手后打电源阻值正常.上机.发现均无核心供电..2600X电源管理芯片为ISL看不清楚型号..四方的芯片..好多脚..头大了..测量了其它电压测试点..发现没什么问题.无奈下加焊了下电源芯片..上机..意外发现竟然来电了..画面无花屏现象..大喜..测试都正常..哈哈..看来像这种电源芯片的不一定无核心供电就坏了..有时候可能因为脚太密了像IO一样也有虚焊问题..望大家注意

2400电源管理为RT9259..查工作电压12V正常..但VIN脚无输出..此脚直通上管G极.把上管下了..测试依然无电压...怀疑此芯片损坏..手里没有找到同型号的..试用APW7067代换后G极有电压0.26V..不正常.看来不行..又试用ISL6549代换..G极电压为0.15V..看来也不行..暂时扔一边了...呵呵

网友:
RT9259这种芯片最好多上些料,以免急用时找不到

网友:
2400 系列 应该算是低端卡
2600 系列 中端卡
3dmark05 的分数 都比x1950 系列低
所以要看 ati 卡的性能 是看百位数喔

网友:
RV610以上的就属于高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