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源砍头

楼主(2010-05-04):
谁能告诉我效率源西数专修的砍头方法啊? 我有一快 WD800JD的硬盘, 现在是敲盘,开盘一看是磁头1坏了,想砍去,效率源里没砍头那个选项啊!

网友:
不要了看什么

网友:
还有40G能用呢,不要了不是浪费了?

网友:
效率源没用过

网友:
看一下效率源的使用说明书吧,很简单的
功能项里有查看磁头数,然后选用户自定义,把想砍掉的头前面钩去掉,在盘片有多少个有效输入一个比磁头数多的一个偶数,余下的工作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
z砍头 是什么东东 。

网友:
效率源是希捷专修哦 用PC3000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哥们,我看到了

网友:
你开盘时如果不是在无尘室,还是直接扔了吧。
WD砍头也不用开盘,直接用软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