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开机正常,10分钟左右出现亮线,其他部分黑屏,用手一拍就正常了

楼主(2010-05-04):
这样的情况是哪里的问题,我是新手,请各位师傅帮个忙

网友:
行电感脱焊了

网友:
你拍的那里???如果是屏的话·就有很大可能是高压板有漏电··  或是屏线没有插好和屏线没包好!

网友:
是CRT的显示器,拍的是外壳

网友:
看了一圈,也没见哪里虚焊,不知道该咋整了

网友:
10分钟后出现亮线,什么亮线?是不是横起一根亮线?如果是你就要检查一下场电路,加焊场扫描集成快。

网友:
是横线,加焊过了,仍然亮线

网友:
你把故障出现时的场集成块的电压提供上来,好吗?

网友:
楼主 既然没有虚焊,在检查2点:1:测场块IC的供电
                               2:更换场块(场块本身坏也会这样)

网友:
更换场块IC TDA4863AJ之后,今早上又出现横着的亮线,

网友:
楼主 换了场块还不行,检测场块供电是否正常
有些场快供电有两种:+12V    和    —12V
注意的是在供电的二极管后面有个电容将其换掉再试一下

网友:
偏转脱焊吧

网友:
亮线在那里,中间,还是上下啊,楼主要说清楚啊,如果是中间,那一定是接除不好,你看下偏转插件,和行场振荡IC

网友:
脱焊,或者电容

网友:
应该是某个地主虚焊,你四处按下电源看下按到那里就正常就在那个附近全补焊试试,我修过一个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看看偏转线圈和插座是否脱焊,场偏转的IC引脚脱焊没有,总之根据你的陈述是虚焊造成的,不要心急,慢慢的查。

网友:
你加焊场扫描电路;如果不行;更换即可。

网友:
你场扫描也补焊过了,那会不会是场偏转线圈有没有虚汗,你有没有 注意这点呢?我是上次与到过这个问题,是线圈脱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