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优派1920wmb的?

楼主(2010-05-04):
前几天收到一台优派1920WMB的显示器,开机时屏不显,灯亮绿色,接上主机绿色,拆开看到两个220UF/25V电容鼓包,更换后显示器正常工作。
今天又一台同样的显示器,故障一样,但我换电容时有个电容换反了,图上红圈1,发现后又重新换了两个电容,故障依旧,不想改高压板,不知道是哪里坏掉了,有修过的教一下哦!!!
显示器

网友:
是不是我是容换反了把哪里给烧坏了呢?

网友:
你要提供更多一点的数据,比如高压板的工作电压,高压板上的行管有没有问题,主机能不能送入开起信号等。

网友:
12v保险坏了 就在你换的电容背面 忘了什么代码了

网友:
检查那两个40T03,

网友:
晕,换完都不检查就上机?换东西一般都要测下有没短路或者换错才

网友:
检查高压供电线路

网友:
多谢各位,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确实有一个40T03GP损坏了,还有就是背面标有W(F200)的保险损坏,不过我没有40T03GP的管子,主板的15N03L不晓得能代用不?希望指点一哈子哦!

网友:
不用改高压条的 你看看这两个坏了没 注意这两个坏了必定有0欧保险电阻开路 还有两个芝麻三极管也可能会一同挂了 具体我不记得是Q多少了 你查查看 ···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 毛病
电容的问题。。
还有 驱动板 程序 的 问题。。
我修 就有 着 2个 毛病
驱动板 刷个 程序 就OK 了

网友:
多谢各位,显示器搞好了,换件如下:220UF/25V电容两个,40T03一个,后面芝麻三极管(Q204)一个,标示为F200的保险用细铜丝连接。现在上机一小时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