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Q7C3改高压板

楼主(2010-05-04):
今天接到这个显示器的,经查是5707坏了,没有这个管子,想连一个通用的高压板,请问各位大哥在哪里连线,小弟是一个菜菜鸟,希望各位大哥给小弟说说,感激不尽

网友:
只需要连接3根线就能点亮的,12V电源、地、还有就是驱动板送来的On/Off。其实换C5707就简单的,这三极管又不贵,也好买。

请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1779-1-1.html这个帖。

网友:
楼上大哥,ON/OFF信号上面的板子在哪里能找到啊,这个信号怎么好找点,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