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M死机!!!!

楼主(2010-05-04):
一联想E390M机子···拿来时短路··亮机以后发现进不了统跟BIOS 进去过一次就死机了······都是停在一开机那个联想标志那里·····就是进不去····南桥做过了···问题依旧····想刷BIOS但是找不到····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二···或是给我上传个联想昭阳E390M的BIOS!拜谢了······

网友:
死机的话一般都是南桥了,检查下其他芯片有没短路情况,我遇到过其他芯片短路造成死机的。。还有可能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