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顯卡問題,debug卡卡在"25",可能是顯卡那一部份壞[隨時更新]

楼主(2010-05-04):
小弟已非常確定除了顯卡壞了,其餘設備均是ok 的 ,主板bios是award ,顯卡是nvidia的AGP 8X 6600gt
主板插上debug卡(代码档在25)停在"25",可能是顯卡那一部份壞,檢查無掉件,且用 agp pci-e維修檢測儀板量過 燈都有亮 ,都有導通
測量供電 gpu 1.35v 內存2.6v 有量到,
請問如何處理第一步?
bios這種情況下 還可能刷嗎 ??
謝謝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

代码档在25,,是哪里问题?

网友:
是的 ,就是這個意思

网友:
每种主板跑数不一样,只能参孝

网友:
你不插内存看跑什么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AGP的还是PCI-E的?
并且每种方案还不同呢,面太广不好解决

故障点大概有以下几点:AGP的A2、A3损坏、BIOS坏、FBVDDQ坏、GPU坏。

PCI-E的很少有档在25

网友:
显卡掉件  可以肯定是显卡问题!修显卡经常碰到

网友:
如果bios沒有更動過 ,怎樣情形狀態會造成bios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档在C1或25测1脚对地阻值500左右,

网友:
我查了agp 定義 請問是顯卡背面,金手指向下,   由最右邊的為a1( 12vdc)黑色  a5( ground )紅色
附上我找到的圖來看 ,是這樣量嗎 可是我量不出阻值 還是你指的是a64的位置=你說的1腳???

网友:
跑25的维修步骤.
1、先确认BIOS本体是否不良,刷BIOS
2、确认跑25的情况,是在插AGP显卡时跑25,还是插与不插都跑25,如果是插AGP跑25,则重点查AGP到北桥的线路,以及判断是否北桥本体不良。
3、量测板载的网卡,1394,声卡等设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并逐个进行更换
4、量测PCI到南桥的AD信号及控制信号是否有开路或短路。
5、更换南桥
以上摘抄于张老发的“关于诊断卡跑25的问题的帖子速查”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跑25有可能是显卡BIOS问题 基本是显卡在工作的时候 没有启动完成把。掉件比较常见,先看有没有掉件 有没有接口电压

网友:
AGP 显卡如有桥接芯片的,桥接芯片不良也会挡在25,比如6系列显卡.

网友:
看不出有掉件

网友:
弟已非常確定除了顯卡壞了,其餘設備均是ok 的 ,主板bios是award ,顯卡是nvidia的AGP 8X 6600gt
主板插上debug卡(代码档在25)停在"25",可能是顯卡那一部份壞,檢查無掉件,且用 agp pci-e維修檢測儀板量過 燈都有亮 ,都有導通
測量供電 gpu 1.35v 內存2.6v 有量到,請問如何處理第一步?剩晶振還沒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