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0-05-04):
ASUS P5GPL-X 主板。供电,时钟都正常。有复位电压,短接RESET 无电压跳变,求助于各位高手。谢谢。
主板
求助

网友:
观望中~ASUS好像有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吧!直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观望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

网友:
从图片上来看
这片板子好像么有复位芯片
LZ
先查ATX PG信号和VCORE芯片的PG信号正常发出没有

网友:
没有专门的复位芯片,复位信号连到了CPU座。

网友:
复位信号多还会进南桥的。无复位比较难修。。。。跑下线。压下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