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片DELL 1510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0-05-04):
这台机子客户拿过来的时候都烂了(从很高掉到地上的机子),换屏换ABCD壳,当时裸板测试可以显示的。。。等全部的配件到了高兴的装机了,,整机装完以后开机,那个熟耳的声音再次响起来了。。。正高兴着,空然屏一闪什么都不显了,但是按开机键机子还可以自常的关机,,哈哈,主机没有问题,,,,再详细检查,发现高压条也有问题(高压转换地方裂了)换上高压条,,,正想着应该没有问题了,按开。晕还是有没显,但还是有声。。。。郁闷了,,难到主板也有问题,把机子再拆开,拿板再详细检查,发现屏的延迟线号没有,追线路追到I/O,心想掉到地上的机子容易虚悍,把I/O托一遍,再开机,晕,这回连叫声都没有了,,头大了,,,头冒汗呀。。。。。。。冷静下来想想再详细的检查I/O有没有哪里连锡了。。找呀找呀终于真的让我找到了,,把锡托了,再开机。。。晕,电流跑到0。45的时候掉电,再开待机电流0。15,,,不对了正常是0。01。。。。再摸I/O发烫,惨了I/O烧了。。。换一个I/O上去了,换完以后待机电流是对了,按开机,靠,机子都不触发了,,,,真是多灾多难呀。。没有招了,,就把主板寄到深圳大师们修了。。。等了两天的消息,结果大师级的人物给我打电话说不能修。。没办法只好跟客户说板子也要换。。客户也爽快答应换了。。。。机子是解决了。。板子没给客户。心想有时间再详细的研究一下。今天总算清闲了,拿起这片板想,当时只是连锡把I/O烧了应该其它的没有问题才对。再仔细观察发现寄到深圳I/O被换成KB926 B1(原来是KB926 CO),先把I/O换回来再详细的检测。。。。。拿放大镜找呀找,发现BIOS跟I/O有相联,心里就一下想到BIOS不会也参与触发???死马当活马医了,,先把BIOS刷一片再说了。。。工程总算完成了,心动的时刻总算来了,点开机,机子有跑电流了,有触发了。。。哈哈,,一个字爽呀,上CPU,上内存,,开机,,,显了。。再次爽。。。。。。总结这次的维修受很大的感触,,修板要细心。。。。总结,KB926B1和KB926C0的I/O不能对换,DELL1510的I/O不带资料(到网上查有朋友说这个I/O有带资料)

网友:
我维修的时候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能亮的板修不亮了  最后修来修去都是些小问题 郁闷啊 不过楼主 你加焊IO怎么会bios坏了呢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很纠结/

网友:
晕.楼主收了他多少钱.壳换了,屏换了.最后板也换了.客户还不如新买一部算了.

网友:
摔的那么严重还有修的价值么?

网友:
是啊,换I/0怎么会影响到BIOS程序损坏呢?还是换KB926 I/0后需要刷BIOS?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台没有赚钱,只收1500,,,,,有可能I/O烧了引起BIOS程序出错,, 这种完全有可能的,I/O的第一脚跟相联,这个可能是读取数据的

网友:
有时就是,本来是个小问题,结果整的不开机

网友:
亮修成不亮的干了 几次了。。。!

网友:
还有就是跑吗修成不跑的  唉~

网友:
KB926 B1   KB926 CO不可以通用吧

网友:
修的太多了吧,不过有些人舍得钱得,上次有个人T22还花几百块,换屏,换版,,那机器也就值几百快啦

网友:
你这BIOS哪来的   我碰到个1545的   没弄到能亮机的BIOS

网友:
整个机都换了,还不如买个新的,呵呵

网友:
这台子CPU是T8400 500G  2G内存,而且刚买不到两个月,还贷款买的,所以客户要修

网友:
用这个机子当学习资料,也是很好的,经验是需要慢慢积累的。

网友:
既然刚买两个月为什么要拿来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