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主板U21--W83--321G可用那IC代换

楼主(2010-05-04):
此板前几天求助过,未解决。换了一张给客户。今天又拿出修,点复位能开机运行,但U21非常发烫,发图上来。请各位指导:1,U21用什么代换。2,各脚电压正常吗?(因无好板参照,又无
)特此求大家,先谢谢!
主板
求助

网友:
楼主U12是指内存旁边那顆IC吗,W83321g是双运算放大器吧,内存电源管理芯片,w833205不知道可不可以,没有试过

网友:
是U21,不是U12,你把图放大点,我在上面标有,好像是一线性稳压块,但我没有好板参照。谢谢了!

网友:
代换没有找到,它的资料倒是帮你找到了,希望对你有些小帮助,是电源管理,不是稳压器。。

网友:
用9202代换试试

网友:
你应该先测一下内存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再去查上一级嘛。

网友:
找不到代换的,rt9202 不行。

网友:
之前修过这样的,没芯片,只能把外围电路改成了rt9214适用的。当时有5块儿一样的板子,值得改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RT9202不行,它的7-8脚内部结构不同,9214改外围难点也高,无法只能放在那等下一步的同类料板了。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