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待机时3V,5V正常,一按开机键就电流为0

楼主(2010-05-04):
T43待机时3V,5V正常,电流为0.04A,可是一按开机键就电流为0,怀疑是短路,可不知道是哪部分电路短路,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先测量主要供电点的对地阻值?

网友:
USB的对地阻值

网友:
电流值直接从0.04掉到0么?还是说其他电压起来了才掉呢

网友:
按时序查看看。。。

网友:
开机几秒断?这个是关键啊

网友:
楼主你才查到这里就叫我们分析,你先去测下电压吧

网友:
你先去测下电压吧........................................

网友:
1):测各电感无对地,VINT16/3VSW正常,3M/5M正常。
2):测PMH6正常起振,76PIN 的 M1 ON有3。3V,经R866输出5M ON,R405输出3M ON
3):测1901 的21PIN V+有16V,22PIN SHDN#有高电平,20PIN VL5正常输出.
4):待机0。05A,3.3V和5V均正常。

  按开机键后,电流直接降到0.00A,MAX1901E的4PIN的3M ON 只有0。95V(待机时和正常情况下为3.3V),7脚ref无电压,判断1901不良或东芝芯片不良。4脚的ON信号为什么会被拉低?哪个可能性大一些?有过这种情况的请回答一下!!

网友:
主板左上角屏线接口旁边有几个保险,量一下有没有断的

网友:
我加热了一下1901,又正常了,开机正常,跑码也正常,算是修好了,但是为什么会过一段时间又这样,非得再加热才能正常,这是哪的问题?为什么加热就好了。

网友:
换个1901吧。

网友:
换了3W5W的电容式式 可能是电容漏电

网友:
查一下ACOK信号

网友:
第二层电压短路了
因为电流还没上去就保护了
所以还有很多电压还没出

网友:
掉电之后需要完全断电才能触发还是不断电还能触发?

网友:
也可以做下南桥吧,这个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你先测一下
1.2 1.8 1.0V还有CPU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最可能的是电容 换换看

网友:
前极短路了,先换个主供电及周围的电容试试

网友:
如果确定是短路,那用万用表打阻值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觉得是电容漏电的可能比较大,换3 5 V的滤波电容

网友:
3.3V 5V后继短路

网友:
掉电之后需要完全断电才能触发

网友:
感觉在开机的时候从保护隔离那里就断开了

网友:
楼主 你最怎么修好的 在讲讲

网友:
应该做下南桥

网友:
我认为后及还是有点短路的可能,把1901的电压拉底。不过不排除1901虚焊的可能性

网友:
应该是后面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换南桥吧!。。。。。。。